黑羊nano接收机固定翼通道怎么设置

楼主(2022-03-08):
请问下有没有哪位大哥知道这个是怎么设置的,我现在就只是设置了通道定义,但是还是用不了。电调线只能插在通道1上面遥控器和接收机的才是正常链接,插在其他通道上是断开的,插在其他通道上是红灯和绿灯交替闪

网友:
我也用的这个转接板,你的设置好像是正确的,转接以后3通道应该接电调,1、2、4和pwm接收机一样。我也是这样设置的可以用。你看看线连接有没有问题,注意别插反了

网友A:
你接nano的线好像反了,正面朝上,舵机线顺序应该是黑、红、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接nano的线好像反了,正面朝上,舵机线顺序应该是黑、红、白

感谢。已经发现了,背面那个gnd把我给误导了,结果在边上有线序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