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极插反烧了还能抢救下不

楼主(2022-03-09):
这个芯片是啥型号的呢

网友:
应该是3.3v稳压芯片烧了

网友:
像个摄像头,3.3v可以此型号代换

网友:
替换稳压芯片差不多能解决。当然也得查查前后的一些电阻或者场管什么的原件。你自己搞不定的话可以找个修手机的帮测下。

楼主:
是迷你雷蛇摄像头,昨天手残正负极搞反了

网友:
最好的情况是只烧了个稳压,最坏可能电压过高把主控带走了

楼主:
有买个一样的大神们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