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C问题

楼主(2022-03-09):
成品几十元甚至上百元的UBEC和几元的DC模块有什么区别?
是对震动等作出优化
还是只是打上了航模专用的旗号涨价数倍

网友:
带上模型两字产品本身就贵。另外的话,模型的bec一般就是8.4v,7.4v,6v这种最适配的电压,普通的dc-dc这种电压不太好找,只买过7.5v 5a的二十多块钱,用着也还行

网友A:
是比几元的强点,但也不至于到百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比几元的强点,但也不至于到百元,

这东西正常使用,空中死掉的概率大不大,会不会干扰接收机

网友:
我就用过普通dc模块和不带bec功能的电调一起用过,不知道是电流不够还是咋滴,刚起飞就抽风。

网友:
这个钱省不得。炸一次可以买好多ubec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正常使用,空中死掉的概率大不大,会不会干扰接收机

几块钱的别用,我挂过,这钱不要省。

网友:
从原理来说是一样的。无非是线性降压和开关降压。
从原件来说,都是外购的。
所以,UBEC和降压电路板是一种东西。
只不过降压电路板有很多,选最合适的即可。
怎么样几块钱都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正常使用,空中死掉的概率大不大,会不会干扰接收机

不会。这两个本来就是一种东西。

网友:
一样的玩意,带模型字眼的可以卖贵几倍

网友:
你知道是模块就行了,菜市场菜是比饭馆炒好的便宜很多

网友:
DC DC的模块,某宝上很多几块钱的,那种降压都不稳定,我看别人用示波器测过输出,刚插电瞬间有很多模块都有高电压输出,很有可能击穿后端设备,还有就是随着负载增加,电压会很不稳,我之前买了一个,看了人家的测试不敢用了

网友:
我也用普通DCDC模块代替UBEC,只要容量足够,用起来呱呱叫,没什么问题。

但很多便宜的品质不稳定,纹波大,过流保护逻辑过于保守。对于射频系统,电源纹波过大是会影响稳定性和距离的;另外一个就是瞬间的大电流问题,舵机的动作瞬间电流可能造成某些模块进入过流保护,有些甚至无法自动恢复,你的接收机可能会彻底断电,接收机断电了就BBQ了。

但由于普通模块便宜,我们可以在地面充分测试后再飞,尤其是要测试所有舵机都运动时的低压会不会让接收机重启,也可以用数量来弥补不足,比如用单独的模块为接收机供电,甚至可以用独立的线性稳压器,反正接收机消耗电流不大。然后用2个模块分别负责副翼和尾翼,这样安全性就高了。

还有就是用2S供电的系统,要注意电池满电时DCDC模块可能工作得很好,但随着电池电压下降,DCDC可能落入低压保护。

UBEC作为DCDC模块的一种,至少是针对这些问题做过考量,不差钱的话,它们更可靠,但性价比实在是太低啦。

网友:
从原理上来讲,两种东西都一样,没啥区别,不过,赛车和家用车原理上也没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