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入一辆冷门沙漠卡

楼主(2022-03-09):
最近又入个冷门车型。一台1/6的沙漠卡“咆哮者”。我之所以要跟大家分享,并不是说这车有多么优秀,而是这台车用料实在是太足了,太敦实了,而且这车有些结构设计也比较有创意,我实在是忍不住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当时我买这款车的时候,主要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就是想看看它用料到底有多足,于是就下单了。

原车是透明车壳,金属灰是我自己喷的,拉花也是我自己另买的,整车外形还算耐看。车身比例1/6,轴距480,全长700,轮子只能用外径170的,否则前轮和车壳剐蹭,离地间隙就只有50,对于一台6车,离地间隙很低。

防滚架特别粗壮,直径10毫米,壳子厚度达到了1毫米,底盘大U型槽是铝合金的,厚度达到5毫米(BAJA 5B才4毫米),用料确实足,底盘抗弯能力相对于BAJA 5B提升将近一倍(和薄厚的立方成正比)。

里面黑色的大“饭盒子”是电池盒,空间非常大,能装两块4S/12000的电池串联。

后面的蝴蝶板是双层的,这样的设计就会只承受来自减震的纵向力,而没有扭转力,十分坚固。虽然材质是尼龙,但是是两层,厚度也达到8毫米,很结实。

前蝴蝶板可以沿一根轴旋转,这样的设计可以增加通过性。如果不喜欢,可以把上面的顶丝拧紧,把蝴蝶板锁死。

后波箱是尼龙的,后面还有个拖车钩,拉个小车什么的很方便,或者拉着小孩玩,这个设计不错。

电机是车架自带的,和后波箱离得很近,猜测主减速机构是行星齿轮组。电机尺寸相当于5688,最大功率5200瓦,KV值680,如此低的KV值,让它的扭矩相当强大。电机上面是电调平台,我配了一个200A的电调,最大支持8S。官方宣称使用8S电池极速能达到90,但我没试过。

整车减速比没查到,根据官方宣称的极速,我反向推算减速比大概在9左右,齿轮模数是1.5。后狗骨非常粗,直径达到8毫米,只比手指稍微细一些,相比T厂的大X,以及地平线的1/6沙漠卡Super Rock Rey,它们的狗骨只有5到6毫米,传递扭矩能力差了将近一倍(传递扭矩基本上和截面积成正比)。狗骨端头的销子直径5毫米,而且销子是顶丝固定,可以更换。接合器24毫米。

这是一台后驱车。

减震特别粗壮,目测直径达到30毫米,上下球头均通过M6的12.9级螺栓固定,很牢固。下摆臂虽然是尼龙的,但厚度达到惊人的17毫米!

舵机使用两个,而且都是5车用的那种大尺寸舵机,我用的是70公斤舵机,两个舵机总共达到了140公斤!这只是台6车,我感觉配置已经堆到顶了……
舵机拉杆、转向拉杆直径都是6毫米的,很粗壮。

这车虽然用料扎实,但问题其实也不少(一共十多条的样子),经过我多天的优化改进,也都完美的解决掉了。
这车已经停产了,而且产量也低,已经处于绝版状态,卖一台少一台。

这样的车大家觉得怎么样?
<

楼主:
和我的1/7的DBX07放在一起对比一下,虽然车身尺寸只差一个级别,但在感官上体积差距还是很大的。

<

楼主:
申请加个精呗,版主好人一生平安
<

网友A:
真正的抗着出门

网友B:
前蝴蝶板那个顶丝不拧紧的话,蝴蝶板会不会从前面跑出来,可能是角度问题,没有看到什么防脱出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正的抗着出门

30斤,还好。和我最重的车(45斤)相比轻多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蝴蝶板那个顶丝不拧紧的话,蝴蝶板会不会从前面跑出来,可能是角度问题,没有看到什么防脱出机构

脱不出,轴的外形类似螺栓,带一个头
<

网友(2022-04-20):
楼主,我是一个新人,这辆车能送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您了

白来的东西你不会珍惜哦。如果你真想入坑,就要付出
<

网友:
对不起,我错了。那您在哪里买的呢

网友C:
  楼主,我已经在淘宝上把它加进了购物车里了,还包括电调和遥控器

网友D(2022-08-29):
大杀器,溜完了还可以把自己拉回来

楼主(2023-01-18):
引用 网友D:
大杀器,溜完了还可以把自己拉回来

【用RC遥控车,能获得电动滑板的体验吗?】

楼主(2023-10-17):
我猜你大概率是人云亦云,手里并没有这个车。一般人不会对自己没有的车做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已经在淘宝上把它加进了购物车里了,还包括电调和遥控器

朋友,这车还是不建议买的,停产了,万一哪个零件坏了,没有配件。而且后驱车也不好操控,没有四驱的爽。这车我就玩了几次 就当花瓶摆在家里了,哈哈

网友(2024-04-21):
引用 楼主:
朋友,这车还是不建议买的,停产了,万一哪个零件坏了,没有配件。而且后驱车也不好操控,没有四驱的爽。 ...

后驱比四驱好,爬坡的性能比四驱好。同时后驱也可以保证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