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富斯i6遥控器不断重启

楼主(2022-03-10):
请教,富斯i6遥控器不断重启,具体现像如下:

1.如果各开关或者油门不在低位,开机会提示警告,不重启,说明遥控器加电是正常的;
2.将各开关以及油门打到低位,开机后屏幕会亮一下,蜂鸣器会响一下,然后就重启,不断循环;
3.连接电脑刷固件也正常,刷完后,一样循环重启;

楼主:
只是想知道什么原因,与换不换控无关

网友A:
电源开关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开关接触不良

接触不良的话,就不存在第一种情况了

网友B:
在1的情况下开机,然后把开关打到低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1的情况下开机,然后把开关打到低位

一样,试过了

网友C:
是不是io口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io口短路了?

开始我怀疑是存储芯片问题,换了一个存储芯片,故障依旧;
然后怀疑是主控芯片问题,换了一个主控芯片,重刷了固件,现像依旧;
又怀疑是发射模块的问题,将发射模块取掉了,问题依旧;

有懂的吗?
另外,有没有直接恢复出厂设置的快捷按键?

网友D:
这种问题还要搞来干嘛,一个百元控,直接换,没必要折腾,即便搞好了,你用着不害怕那天又抽风了,控是小事,丢了炸了机那可是大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还要搞来干嘛,一个百元控,直接换,没必要折腾,即便搞好了,你用着不害怕那天又抽风了,控是小事 ...

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就想搞明白,DIY的乐趣不就在此吗?通过折腾便宜控来练手,不是更划算吗?这个控就是我收来练习维修的,贵的控,也折腾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