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重心机架曲面机臂

楼主(2022-03-10):
通过机臂弯曲,提供上下移动的重心变化,是升力中心尽量和机体重心接近,和以前做的低重心机架是相同思路。
达到目标:
1.默认参数可以在手动和自稳模式都能稳定飞行。
2.在高海拔,空气稀薄环境,能稳定飞行,3.努力减少高海拔飞行视频震动

网友A:
机臂一弯曲那成本蹭蹭的就上去了

网友B:
那么哪里可以买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哪里可以买到呢

微信1568007117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臂一弯曲那成本蹭蹭的就上去了

看成本低带来的愉悦和弯曲机臂带来的愉悦,哪一个更强,选择强者。

网友C:
主要看带来的收益到底有多大,如果不能整体控制飞机重心和飞控陀螺仪的位置吻合,那效果也会打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看带来的收益到底有多大,如果不能整体控制飞机重心和飞控陀螺仪的位置吻合,那效果也会打折扣

飞控已经设计成对安装位置有足够的兼容度,能重合最理想。
动力和重心的搭配,能不能称为艺术
毕竟重心是灵魂
看来你也是讲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