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hargerDX8充电器简单介绍

楼主(2022-03-11):
在鹰王模型购买的,icharger官方销售和售后总店鹰王模型
有幸购得首批DX8很开心,因为很早就知道要出308的升级款了
DX8到手用了几个月今天来聊聊
首先到手第一感觉 真的小巧轻便 直接可以装进口袋都没问题
使用感受和308差不多反应速度更快一点用过308的上手dx8一点难度也没有
而且现在更新了中文,对新手使用起来更加友好  但是我觉得熟悉308的老用户还得换回英文界面用起来感觉才舒服 (哈哈)
说说新的升级的地方
1平衡电流2A这个是新升级点(3081.2) 对一些老旧电池比较好充电速度得到提升
2充电界面多了一个单片电芯充入容量显示 这个非常好 电池哪片不太行了 一看便知
3多了电源模式  设定电流 电压 输出 这个比较方便
上靓图
对比左308DX8
Dx8实物 会比照片看起来更小
双路充电输出  双路舵机测试输出这个可扩展性比较强后面讲到这个功能在说一下

308 一样 充电的时候短按status按钮可查看电池内阻充电功率多了一个充入容量,长按重新设定充电电流或放电电流

这些是可充电的电池类型航模用到的电池基本都涵盖了 最后一个是电源模式
这些是在选择电池类型后所运行的程序 我用到比较多的就是充电 放电 和只平衡
放电可以把没用完的电池往电包回冲(注意电包带平衡板的可以直接放电没有平衡板不建议这样操作)
长按中间的小圆形按钮可以设置充电器  USB PD  好评 外场充手机电挺快的

舵机测试这个说一下很有意思  舵机类型里面有模拟 宽频 窄频 选项 还可以自定义设置

这个是线性测试选项 转动充电器上面的圆盘旋钮 舵机动作到相应的角度 步进可调
这个是定点测试 舵机动作最小角度中间角度和最大角度用充电器上的圆盘旋钮控制 连上两路舵机 在用相同的2s电池供电
两个舵机速度 停顿 用慢镜头就能看出一些差异了

这个是自动舵机测试 设定好角度速度 然后往返运作次数 测试  是不是可以搭配dx8自己的电源输出直接来测试舵机的寿命了(最大计数999990

简单介绍就是这样 介绍不是很全面后面继续跟进

网友:
现在icharge卖的好贵。DX8比308也贵不少。。。。

网友:
现在才用的起308

网友:
不错,准备308卖了升级DX8,小巧看着舒服

网友:
看了下钱包,唉,空空如也……
之前买的308现在一直在用,虽说厂家新出了升级的dx8不错,我之前也用过这代最初的x6,但是这个还是贵了不少
厂家做的产品肯定挺好的,个人觉得现在太多人飞小机型,比如说直升机这边是360-550级别最多,还有穿越机的更小电池的。
不如搞个1000块以下的双路甚至三路,类似于hoda d6那种的,但是精度和设置功能比他多得多,我感觉更适合高端追求的模友
我个人想法就是平时充1-2c,外场快点2-4c,保证电池寿命更长。
另外就是隔 壁a12pro论功能是好充电器,但是现在没货,icharger可以考虑对标一下

网友A:
目前初步还是考虑308duo,毕竟这么多年一直被推荐,dx8其实更好更适合外场,但是价格有点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初步还是考虑308duo,毕竟这么多年一直被推荐,dx8其实更好更适合外场,但是价格有点高了。

有些功能感觉用不上

网友:
一直用icharger,确实感觉看英文更适应,价格比308贵了一些

网友:
好东西 价格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