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飞控的定速问题

楼主(2022-03-10):
大佬们,问下装了H1飞控,电调的定速功能是不是可以关闭了

网友:
不是,电调一定要开定速。

网友:
不是一定要开电调定速,h1飞控里面的是油门定速,跟电调定速不冲突

网友:
之前咨询过官方,电调不用开定速的。

网友:
我把电调定速关了的

网友A:
直觉上电调定速还是要开的,飞控无法知道电调工作情况,只能做到定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觉上电调定速还是要开的,飞控无法知道电调工作情况,只能做到定油门。

用飞控又不是暴力飞定油门就够了,要个缓启动就可以了

楼主:
看来应该是不用开的

网友:
这其实跟暴不暴力没什么关系,但建议是开,这是基本概念

这类飞控本身对油门只有开/关两种功能,剩下的只有接受发射机的指示对电调给油门量

在这种机制下如果想稳定转速就只能开定速了,别无二选

那为什么要稳定转速?主要还是你的转速固定了,飞控在控 P 时就不用一直随着你的转速高低去做修正

这样飞起来的姿态会稳定一些,要调参也比较容易

网友:
自动化专业来说一下 没用过飞控或者不了解的 就别yy了 飞控确实不吃电调 你也用不着好盈铂金 我用的ztw 一样很稳 应该也不开启定速功能 因为有大佬说他用好盈天行者也一样很稳 我没试过关闭定速 飞控主要是定油门 但是单纯的定油门达不到稳的效果 但是有了陀螺仪 加速度计 罗盘 gps等这些东西参与 飞控应该会随时调整油门输出和舵机 摆正飞机状态!这个实质就是自动控制 这就意味着 飞3d 手感不好 不过飞控也不是让你飞3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