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模型讨论区
请教问题:无刷电机和有刷电机同时怎么接?谢谢!

楼主(2022-03-11):
如题,新手我只做过有刷
电机
动力的潜艇和无刷电机的飞机。如果潜艇动力是无刷电机,自然需要无刷电调,但是吸水的泵一般都是有刷电机。那么一个接收机能同时接有刷电调和无刷电调吗?假如
电池
是接在无刷电调上的,有刷电调上还需要再接入电池吗?还是有刷电调那边和
舵机
一样只要红黑白线接接收机任意通道就行了?新手小白没同时用过无刷电机和有刷电机,请赐教,谢谢大家!

网友A:
看你想不想控制有刷电机的速度了。要是想控制,就再弄个有刷电调,然后只接,gnd和信号线。

网友B(2022-08-11):
①一个接收机,可以同时接多个电调,但不能随便接在任意通道上。②电调取电可以通过分电板,或者将电调的电源线并联,在接上电池。③还是那句话,电调不能随便接任意通道,得看实际情况,调试前,一定要将螺旋桨卸下。

网友C:
接收机可以带多个电调,但只能由其中一个给接收机供电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