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飞f7飞控maxload过高?

楼主(2022-03-11):
各位大佬救助一个技术性问题:

最近发现翼飞的两个飞控:Succex-d F7和Succex-e f7;一个是chimera7原装飞控一个是nazgul5原装飞控。第一个飞控在bf4.2里面的maxload一直高于130%;第二个飞控一直在90%左右。两个飞控都用的官方的dump,没做任何更改。

同时对比betaFPV 一个f722aio平时maxload只有40%不到和一个flywoo的aio gn745evo只有30%+。

问题如下:
1,看国外大佬讲maxload 50%以下没问题,那么说翼飞的飞控都有问题?第二个飞控是新飞机带的,完全没用过。
2,在chimera 7上的飞控飞行得时候cpu使用率只有20%(根据blackbox的记录),那么那个maxload到底指的什么?

网友A:
去 CLI
TASKS 指令看一下 LOAD  多少

f4 +  8K  8K 詪本才  50%-60%左右

不要開 32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 CLI
TASKS 指令看一下 LOAD  多少

这就是比较诡异的地方,iflight 745飞控 8k+8k+bidirectional DSHOT 用cli tasks 指令maxload直接飙到130%+
然后722飞控 8k+8k 不开bidirectional DSHOT飙到90%+

betafpv和flywoo的飞控都用过最高也就不到50%。

是翼飞的飞控都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 CLI
TASKS 指令看一下 LOAD  多少

你看这就是那个745飞控8k 8k 开bidirectional DSHOT后的样子

网友B:
如果这是RTOS的多任务统计,
串口有突发式耗时惊人(0.348s),完全不正常(如采用中断不应该如此),应该是循环等待传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是RTOS的多任务统计,
串口有突发式耗时惊人(0.348s),完全不正常(如采用中断不应该如此),应该 ...

串口 那一项大多数飞控都是这个样子,另外两个飞控也是,但是这一项应该没有计算到maxload里面。
看其他论坛大佬对这一项的描述大概的意思是:很多开机指令因为连接电脑所以无法完成导致了冲突而引起的。
不过这里的gyro filter 和pid三项的占用感觉相比其它飞控高了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口 那一项大多数飞控都是这个样子,另外两个飞控也是,但是这一项应该没有计算到maxload里面。
看其他 ...

这三项都是125us扫描一次,确实太高了,不合理。
不论是陀螺仪,还是PID调节,根本不需要这么频繁的切换任务嘛,实际上,100Hz(这里用频率描述其实很勉强)都嫌多了。

如果是编程,可能是搞错了ms和us的(任务调度)定时器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三项都是125us扫描一次,确实太高了,不合理。
不论是陀螺仪,还是PID调节,根本不需要这么频繁的切换 ...

这个单位应该是没错的,现在普遍f4飞控都已经双8khz 了,第一个回复的那个大佬就是f4双8k。很多花飞竞速选手都会开的更高。

网友C:
开双向dshot后看看电机哪里有没有提示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双向dshot后看看电机哪里有没有提示error

看了看是没有的,电机在静止还是低速状态都看了看。都是0% error。

网友C:
12%负载很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负载很低啊

是的,和我第二个问题讲的很相似:在飞行期间cpu load 最高不过25%,但是在cli 里面tasks 显示maxload 超过100%,所以这两个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