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尝试铣齿轮

楼主(2022-03-13):
齿轮买买没多少钱,但自己分度头做好了,我就想着自己能不能做齿轮,这是一直以来的想法。如果真的要用的话,还是网上买划算,除非很特别的买不到,那就自己做。
总结下来分度精度总归不够,能被360整除的还好,有小数点的,只能是自己估一下,肯定影响精度,现在有个想法,车床上电子挂轮,然后加装铣刀头上去,这样精度就很好了。

网友:
分度头用电机驱动啊,控制电机转角,

网友:
很好!如此变位(修正)齿轮都可以加工了。

网友:
铣床改四轴,a轴分度,还能自动铣

网友A:
分度头太差了,如果是标准分度头的话铣齿轮还是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度头太差了,如果是标准分度头的话铣齿轮还是挺好的。

是的, 只能用来均分法兰打孔之类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