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主轴选材问题

楼主(2022-03-13):
最近在DIY380直升机,主轴材质大伙有啥推荐的

网友:
45号钢调质

网友:
轴承钢做尾轴不错,主轴不知道咋样

网友A:
一直用圆车刀,可以炸几年才换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粗?
没有结构就谈材质是耍流氓

6mm

网友C:
6mm?买上一米直线光轴改改。

网友:
你有机床?

楼主:
引用 网友C:
6mm?买上一米直线光轴改改。

有台阶,光轴不方便

楼主:
没有,找加工厂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台阶,光轴不方便

那就二楼说的吧,45#钢调质料。

网友:
模具顶针,会直很多

网友D(2022-10-25):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圆车刀,可以炸几年才换一根。

圆车刀怎么打孔?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圆车刀怎么打孔?

路边做电火花的小店。

自己DIY也可以: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6512

网友:
光轴就很好,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边做电火花的小店。

自己DIY也可以:

哦!谢谢!

网友E:
光轴可以了,轴承钢太硬不卸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轴可以了,轴承钢太硬不卸力

嗯嗯,目前也是打算用光轴

网友:
45#钢没有热处理没有啥用,可以用40Cr铬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