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手抛机fpv

楼主(2022-03-13):
【68手抛机 vista天空端 FPV-哔哩哔哩】 https://b23.tv/wJz9ymM

网友:
便宜,耐摔。好飞

网友A:
看这个翼型像48cm的手抛啊

网友:
比穿越机还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翼型像48cm的手抛啊

68和48样式都是一样的

网友:
飞得很好

网友A:
老哥你这个啥配置啊?改下来有多重?我买了个68手抛,但是翼型不太好,都不想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你这个啥配置啊?改下来有多重?我买了个68手抛,但是翼型不太好,都不想改了。

化骨龙1106
好盈乐天20a
银燕2.5g*2 4.3g*1  2.5g没多的了就将就用了个4.3g的
3块多的一个bec
2-3寸桨都可以
电池3s450-850    4s450视频是用的4s

手抛机只要不是太离谱飞还是可以飞的,我这个也没有搞太好,电机坐不合适,电机有点上翘,推油翘头收油低头,不知道是不是手抛机加了设备之后都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化骨龙1106
好盈乐天20a
银燕2.5g*2 4.3g*1  2.5g没多的了就将就用了个4.3g的

我68改了背推的,昨晚试了一下还可以,半油门就能飞。我也想加图传,因为刚入门,不知道淘宝上100多的一体图传好不好用,适合这种手抛机吗?请教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68改了背推的,昨晚试了一下还可以,半油门就能飞。我也想加图传,因为刚入门,不知道淘宝上100多的一 ...

用过一体,画面有点渣,图传效果可能也不太好,手里有米建议分开买,不要用一体,熊猫有款400mw的,或者其他品牌的迷你图传,图传一定要买宽电压的,不然中间还得加一个bec,然后平头哥,平头哥傍晚天有点暗也能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过一体,画面有点渣,图传效果可能也不太好,手里有米建议分开买,不要用一体,熊猫有款400mw的,或者 ...

好的,感谢。你这个有加飞控吗?看你视频感觉飞的好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感谢。你这个有加飞控吗?看你视频感觉飞的好稳啊!

没有飞控,无风就很稳,有风就摇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