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发现的edgetx系统目前存在问题

楼主(2022-03-14):
edgetx2.6系统中发现一下几个问题请有解决方法的兄弟有应对方法的给与提供一下。自用控为jumper T16内置高频头版本。
1.在系统设置内,脚本使用时会出现卡死的情况,拔电开机后显示紧急情况。关机后在开机正常
2.内部高频头开启后只显示一个off和xtj(我忘记三个字母顺序了)无法开启多协议的模式,这个很让人头疼,高频头版本升级到最高也无法解决。我又降低到2.5版本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A:
内置多协议固件刷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置多协议固件刷了吗

刷到最高版本了

网友:
试了一下,也刷回2.5了

网友:
2.6好像是在系统设置-硬件那里选射频协议

网友B:
2.6支持好多版本的内置高频头,所以你要选择你内置高频头类型
在遥控设置里倒数第二个页面,就是有摇杆校准的那个大页面拉到最下面有个内置射频,选择你的四合一就好了,然后再回到模型设置里就能看到你的四合一高频头选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6支持好多版本的内置高频头,所以你要选择你内置高频头类型
在遥控设置里倒数第二个页面,就是有摇杆校准 ...

回去试一下,但是这个操作还是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2.6支持好多版本的内置高频头,所以你要选择你内置高频头类型
在遥控设置里倒数第二个页面,就是有摇杆校准 ...

楼上正解,谢谢

网友(2022-05-05):
yaapu也用不了,一直提示无数传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