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地面站如何不使用遥控器,控制pix飞机自动执行航线飞行?

楼主(2022-03-14):
各位大佬,我用pix飞控组了四轴飞机,航线已经设定好。
如何只使用地面站,不使用遥控器,让无人机自动执行航线。
只知道在下面这个图上设置,但具体怎么设置,还请大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画航线~解锁~按AUTO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航线~解锁~按AUTO模式

现在我的方法是,画好航线,传至无人机,然后遥控控制在自稳模式起飞后,用遥控器切换至auto模式执行航线。
请问大佬,如何不用遥控器控制啊,就是地面站一站式操作航线运行。谢谢

网友:
按地面站里面的AUTO模式就是自动飞行

网友(2022-05-16):
第一行第一个,选择mission start,之后按解锁,出现已解锁字样后直接点执行动作,其他的可以不管

网友(2022-07-12):
在地图上双击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