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4sg遙控距離

楼主(2022-03-14):
請教各位神我的FUTABA14SG突然遙控器距離不足50米是什麼原因是內部電子零件出現什麼問題了嗎?

楼主:
我內部還有加裝大力的放大器

网友A:
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发射或者接收的天线有断线,如果不是的话建议交专业维修人员。

网友B:
天线角度,瞬间出现。

网友C:
你功放坏没坏啊,拆下来再试试?

网友D:
检查天线,天线接口,拆开检查放大器的各个接头

网友E:
可能不是控的问题,是你的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
用了三台飛機測試也把 大力功放拆了沒加大力功放距離更近

网友F:
记得说明书上开启调试模式距离就很短,是为了调机时省电用的,正常飞行要关闭

楼主:
問題是我並沒有更動過遙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