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喷推进器

楼主(2022-03-14):
为什么泵喷上不了水,一启动喷了一下就空转

网友A:
进水压力不够,转速太快空泡,无法形成真空不能自吸水。      建议降低转速,或者增加吃水。

网友:
一般都是水线太浅、吃水不够,建议增加配重即可。

网友:
吃水线起码得在螺旋桨上三分之二以上。

楼主:
我用手压到水下,都全泡了,启动喷了一下就空转,我想是不是轴套漏气?又或者是桨问题?我是买现成的桨

网友:
入水管 需充满水

网友:
喷得有足够的吸水量 才能有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