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2-03-15):
一台三角洲打印机,在更换控制板和驱动模块(开发板没换)后,出现电机步距不对,点Z轴下降10MM它下降20MM,逐改了固件上传,居然毫无变化,还是大一倍,无论改成多少它就是大一倍…………又以为是固件上传有问题,改了一下Z轴的总行程后脱机在显示屏上看,发现改的总行程有效啊,这应该是固件上传成功了吧?为什么步距却怎么改都没用呢?大神分析下

网友:
会不会是更换的控制板细分不对?我只玩过雕刻机,没玩过3D打印,瞎猜的。不过都是用步进电机,应该大同小异吧。

网友:
估计啊 大部分可能是驱动和电机不兼容 换个电机或者换个驱动都会好

网友A:
驱动器是有细分的,新装的驱动和原来的细分不同,控制器上的脉冲没改变,走的距离就不同了。把驱动的细分改和原来的一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是有细分的,新装的驱动和原来的细分不同,控制器上的脉冲没改变,走的距离就不同了。把驱动的细分改 ...

改固件应该就是改了脉冲,细分不动,改脉冲也是一样的,

网友:
驱动器细分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