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手第一次入门EPP塞斯纳,第一次拼装

楼主(2022-03-15):
入门级别的EPP塞斯纳,1米的翼展,机身里面是层板,外面蒙版是EPP材质

里面的配件还是很齐全的。

开始拼装机身部分,层板的粘合处还是固定一下,避免机身歪掉

马达需要先安装起来,不然后期把马达座安装好后就不好安装马达了

机身的外壳粘好了

水平尾翼部分

舵机安装。对了,先要安装好舵机后才能粘Epp盖子

机翼的安装照片忘记拍了,反正就这样了,前起落架安装比较麻烦,可是说明书没有很详细的标明,花了不少功夫。

网友A:
机身主翼都不错,就是让几根牛皮筋恶心到了。能不能换个固定方式啊

网友:
还是epo的好,好看耐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身主翼都不错,就是让几根牛皮筋恶心到了。能不能换个固定方式啊

可以用尼龙扎带可重复使用可解锁的那种代替牛皮筋,效果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身主翼都不错,就是让几根牛皮筋恶心到了。能不能换个固定方式啊

主要是这样的橡皮筋 套起来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尼龙扎带可重复使用可解锁的那种代替牛皮筋,效果很不错

谢谢你的建议。我下次试试

楼主:
半个小时,已经摔成这样了

网友C:
总觉得木框架蒙EPP的方式,并没有发挥出EPP材质可回弹的优点。
那么这种结构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觉得木框架蒙EPP的方式,并没有发挥出EPP材质可回弹的优点。
那么这种结构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呢?

只能说这个比开模的EPP飞机成本会便宜很多。机身用层板主要是为了加强机身。我是这么觉得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能说这个比开模的EPP飞机成本会便宜很多。机身用层板主要是为了加强机身。我是这么觉得的

EPP材料的主要优势是有弹性耐冲击,但仅仅作为蒙皮使用,机身就回到了传统木机的的特性:刚性好,不耐冲击。
那和传统蒙皮比,质感上反而有所不如了。

我又回头想了想,作为需要DIY的半成品,用EPP至少对烫蒙皮的技巧没有需求了,也许这算一个优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EPP材料的主要优势是有弹性耐冲击,但仅仅作为蒙皮使用,机身就回到了传统木机的的特性:刚性好,不耐冲 ...

确实是这样。说的很到位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EPP材料的主要优势是有弹性耐冲击,但仅仅作为蒙皮使用,机身就回到了传统木机的的特性:刚性好,不耐冲 ...

个人认为EPP材料的主要优势是1.比较轻,2.有弹性耐冲击、有韧性抗撕拉。
但要是飞机超过500G,重炸的话,内部结构还是一样稀碎,只是会有个相对全尸,不像泡沫机要么粉粉碎,要么严重变形难恢复。
epp大部分还都是平板粘结,估计做稍微复杂点的机身就变得很艰难,发挥不出epp的优势。最多适合做一些简单飞机的主机翼,或3d板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PP材料的主要优势是有弹性耐冲击,但仅仅作为蒙皮使用,机身就回到了传统木机的的特性:刚性好,不耐冲 ...

看他炸机的样子   用些泡沫做一下支撑,很快就能复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EPP材料的主要优势是1.比较轻,2.有弹性耐冲击、有韧性抗撕拉。
但要是飞机超过500G,重炸的话 ...

楼主的飞机这种机身结构,这两种优点都没用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他炸机的样子   用些泡沫做一下支撑,很快就能复原

没有细节图,不知道木结构炸成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细节图,不知道木结构炸成怎样。

只是马达的木头安装座需要更换,然后电池仓连接处脱落了,直接粘上,现在连结处用了桐木条固定一下,差不多就搞定了

楼主:
学航模就是要不停的摔和捡飞机,又是修飞机两小时,上天一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