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重21克

楼主(2022-03-15):
3D打印了个电机座,终于做到了结构、强度、重量三者的有效平衡

减重前,电机巢是实心的,强度很好,但死重。

电机与电机巢之间还需要转接固定

减重前光一个电机巢就26克

这是之前设计的另一款,更重!

二者对比

打印失败的另一款电机座

又打了一个,暂时用不到

网友A:
楼主牛牛牛。。我咸鱼买了个48手抛机的电机座,居然有15g。太重了,一般木质拼装的才3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牛牛。。我咸鱼买了个48手抛机的电机座,居然有15g。太重了,一般木质拼装的才3g。

我也是刚接触3D打印,买的也是个入门级的打印机,切片软件也不熟悉,设计打印出来的航模零件不是重,就是脆,实用的不多。

网友B:
电机发热会不会变形?

另外,立式那个座感觉容易从立柱中间断。

网友:
pla就是重,建议尼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发热会不会变形?

另外,立式那个座感觉容易从立柱中间断。

据我个人感受,PLA的受热变形不是线性的,而是到了临界温度之后塑性陡然增加,临界温度以下不会明显变形。我一般也不怎么暴力飞,所以电机发热不至于引起PLA变形吧,当然具体还得实践验证。
立柱容易断,您可真是一语中的。我就已经掰断了一个,解决办法是在立柱内部加碳杆(钢筋的作用),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用电烙铁在打印件表面沿Z向熨烫一遍(可以只熨薄弱部位)也可以较好地防止Z向剥层引起的断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据我个人感受,PLA的受热变形不是线性的,而是到了临界温度之后塑性陡然增加,临界温度以下不会明显变形 ...

横纹引起的脆弱,烫一下似乎搞不定,毕竟烫了外面还有里面,有凹凸就有应力集中。

要不考虑改变一下外形,并且让纹理竖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端设备打印尼龙是噩梦吧……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技巧?

我的箱式打印机,密封、保温不太够,尼龙很难打 ...

啊!? 这……  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横纹引起的脆弱,烫一下似乎搞不定,毕竟烫了外面还有里面,有凹凸就有应力集中。

要不考虑改变一下外 ...

竖向牢靠了,模向又不结实了,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竖向牢靠了,模向又不结实了,唉……

横向应该没有竖向影响大,不过外形有些受限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