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原来的固定翼装了个FPV加头追

楼主(2022-03-16):
就差试飞了

网友:
头追是自己整的吗?厉害

网友A:
天地飞怎么连接头追

网友:
同问,天地飞怎么接的头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怎么连接头追

借用了遥控的两个旋钮通道,原来通道的电源线给模块供电,模块的信号输出接通道的信号线,原来的通道信号线剪断,接收机分配两个通道给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借用了遥控的两个旋钮通道,原来通道的电源线给模块供电,模块的信号输出接通道的信号线,原来的通道信号 ...

模块的信号输出接通道的信号线,,这里不太好理解。通道信号线指的是旋钮电位器吗

网友B:
还有,我和你一样是天地飞加大黑羊,NANO RX接收机,请教下飞机上接收机那里怎么接

网友:
亲,能把头追的固件哪里下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我和你一样是天地飞加大黑羊,NANO RX接收机,请教下飞机上接收机那里怎么接

黑羊的接收机,设置为out1正常输出subs,out2、3直接输出要用的通道,把云台舵机信号线接上就可

网友C(2022-05-23):
我这样弄舵机漂移厉害 您的有这种情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样弄舵机漂移厉害 您的有这种情况么

我的也有漂移和抖舵,天地飞ET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