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便宜的小单桨直升机推荐

楼主(2022-03-16):
比如闲鱼有没有便宜的航模级别的多协议能用的单桨直升机推荐,多谢

网友A:
看预算多少,技术咋样,入门就110,有技术,羽翔05不错。

网友:
地平线小飞机非常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预算多少,技术咋样,入门就110,有技术,羽翔05不错。

没啥技术,没玩过直升机,就像弄个便宜点的感受一下,哪怕是类似玩具那样的,比玩具高级点就行,室内能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啥技术,没玩过直升机,就像弄个便宜点的感受一下,哪怕是类似玩具那样的,比玩具高级点就行,室内能飞 ...

模拟器

网友:
入门级推荐 110 ,从注册时间上及发贴问题上看、推荐 450 以上级别。

在线时间2241 小时          注册时间2005-3-24 13:55
最后访问2022-3-16 21:07         上次活动时间2022-3-16 21:07
上次发表时间2022-3-16 19:30   所在时区使用系统默认

网友:
没大场地飞的推荐110,从入门到放弃,室内飞也可以,等稍微熟练点,要不配件损失大浪费时间机器变形干扰打击自信心

网友:
对,没基础就K110,《我飞基础时110也飞丢过,也可说没正飞过》,之后炸过 450L ,雪臧二年后大修再飞,现巳入门至爽飞三电。

网友:
啥也行,高兴就行。

网友:
便宜性价比高的就是K110,K12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啥技术,没玩过直升机,就像弄个便宜点的感受一下,哪怕是类似玩具那样的,比玩具高级点就行,室内能飞 ...

那就伟力110去体验吧!要不要往前走,飞过在说

网友:
有直升机 没便宜的

网友B:
入门体验就是K110.成本最低的4通道直机了,咸鱼几百,你要不想买遥控器,它连遥控器都带。
它只支持Futaba的S-FHSS信号模式,用原装遥控,或者你手里有Futaba遥控器。大多数futaba都支持这种模式,
但是T8-FG不支持。

网友:
110是6通机,最便宜的应该是944,曾经卖到10元一台,4通机,比911要好好多,FBL,不过新手的话绝对是噩梦,没有自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入门体验就是K110.成本最低的4通道直机了,咸鱼几百,你要不想买遥控器,它连遥控器都带。
它只支持Futaba ...

110是6通机,有6轴的6通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