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双翼机折腾痛并快乐,新弄了个DW骆驼飞机

楼主(2022-03-16):
飞机咋样?先看视频吧
视频分为装机点评、真机故事、飞行测试

航模情报局测评系列视频,一战的双翼像真机可是有一定难度的哦。从装机到飞行,需要对航模有一定的经验,飞行上来说,这架飞机动力很足,但是和真飞机有一样的性能特点就是滚转速率和着陆~
品牌:DWhobby
机型:CAMEL 骆驼
比例:1/7
翼展:1200mm
机长:830mm
起飞重量:1.4kg
建议电池:4S 2200-2800mAh
昊子选择的版本:空机加全套电装
昊子使用的遥控设备:Frsky X20S

网友:
感觉手工做像真机的都是神

网友A:
飞机做工不错,很漂亮!
请教楼主,双翼机的重心应该在哪个位置的?另外上下翼前后错位按什么确定,为多少?请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做工不错,很漂亮!
请教楼主,双翼机的重心应该在哪个位置的?另外上下翼前后错位按什么确定,为多少 ...

这个厂家已经给确定好了的,重心通常厂家标定的上翼前缘向后测量。如果是关于设计上,就看看关于飞行器设计的书吧

网友:
已做过多款双翼机,经验值是下翼的前缘,不管是何机型按这个首飞都不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