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的大桨也有假?

楼主(2022-03-16):
最近买了10对伟力977的大桨,卖家称原装的,买回来看不出和原装的有区别,但是上机就会出现双桨,振动很大,基本上用不了,后来又查一下,不止一家在出售977的桨叶,不知道是不是都是这种品相,图片里头印有“4”的是有问题的,印有“1”的是我N年前买的,这种桨叶估计是用黑色桨叶换了个马甲做的,看上去模具都一样,可以看“4”字上的2条弧线

网友:
有用就可以了,自己配平即可

网友:
振动可以做重平衡,双桨可以穿插配对。

网友:
我在某辉买过110大桨,颜色和原厂自带的有差别,材质偏软,不知道是假的还是厂家减料

楼主:
自己配平?根本不用,这种叶子的重量是完全一样的,主要是质量问题,不是重量问题,是材料垃圾,其实只要能飞,不振动我就能用了,振动很大严重影响到飞行,随便做个动作尾巴就锁不住了,还飞个鸟

网友:
这个黑色不是977的吧   其他型号的 强度应该不够  很脆

网友:
自己配平就可以了,我买的亚拓的原装桨也要配平的。我飞大飞机的,不知道小飞机是不是一样

楼主:
请问如何配平,这个没有搞过,小机都是直接用的,我用天平称过,2片叶子的重量是一模一样的,精确到0.01克,配平的话是要带上整个旋翼头来搞吗?手头上有这个东西,刚刚装上去,没用啊,应该是桨叶太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配平,这个没有搞过,小机都是直接用的,我用天平称过,2片叶子的重量是一模一样的,精确到0.01克 ...

这俩小叶太轻了可能测不出什么来,你也知道的可能是便宜货,注塑工艺会导致质量分布布局,那它的圈心不对称之类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把装在飞机上,在其中一边贴上。一节10mm的透明胶带,半油试一下。如果增大就换另一边,减少那就是OK了。

楼主:
谢谢指教,这个还真没有搞过,刚刚从X辉入了110的桨,看上去和原装也是有区别,不过上机没问题,不会双桨,我原装的是B桨,试一下你的方法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