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48CM 手掷玩具滑翔机改遥控动力

楼主(2022-03-17):
48cm 玩具滑翔机 10元 3架,    伟力911 直升机(60元飞机带控)集成接收直流电调两个舵机, 7mm空心杯减速组,加口香糖电池, 成本一共80元。     遥控自带,富斯一代协议支持即可。
很好飞,45克。  铜丝限制了一下舵机连杆,动作更精准。
飞机轻,速度不快,可以抗点小风,机身随便摔,根本不可能坏, 螺旋桨是很薄的那种,没有起落架,滑降时打到地面也就边缘卷起来点而已。即便撞到人也不危险。适合场地困难的城市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1MTcwOTgwO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o_XNTg1MTcwOTg0OA==

网友A:
尾翼是两个分开的,三角翼混控?
这个思路不错,我正好有个伟力911

网友:
发个教程

网友B:
牛人!!我才改了个68cm手抛,背推,也很好飞。

楼主:
主翼方便拆装,易携带, 减速组安装时故意偏右,飞行时没明显偏左偏右。  这种小飞机桨大一点比较好飞, 电池安装位置其实改到机头侧面开槽更好。
抛砖引玉,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翼是两个分开的,三角翼混控?
这个思路不错,我正好有个伟力911

混控的想法很好。  不知道转向的效果好不好。
我的就是普通的垂直尾翼转向, 没有开副翼。 习惯了也还好。
下面加了几张图

楼主:
下面加了几张图,不知道是否能帮到你

楼主:
下面加了几张图,不知道是否有点用

楼主:
48CM 手掷玩具滑翔机改遥控动力

引用 网友B:
牛人!!我才改了个68cm手抛,背推,也很好飞。

我个人接受不了背推尾推的飞机, 固执坚持飞机就必须是前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翼方便拆装,易携带, 减速组安装时故意偏右,飞行时没明显偏左偏右。  这种小飞机桨大一点比较好飞, 电 ...

改造好简单。
7的空心杯就驱动了?用8020直驱估计也行,反扭还小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个人接受不了背推尾推的飞机, 固执坚持飞机就必须是前拉

我也是,全改前拉了。

网友C:
建议尾翼用一小段钢丝传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下面加了几张图,不知道是否有点用

谢谢,不能直接用720电机吗?为什么要减速组?

网友:
我也改了一台48机。不过因为动过机翼尾翼,飞的效果很差。准备学你再改一次,尽量保持原装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尾翼用一小段钢丝传动

这个方案太好了, 下一个用这个。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造好简单。
7的空心杯就驱动了?用8020直驱估计也行,反扭还小点。

以前我也担心反扭,但实际情况是没有感觉到。  直驱也试过,能飞,但 没有这个减速组的劲儿大, 这个可以抗点风。  缺点是减速组毕竟声音大一点,但是撞了,不会坏空心杯,减速组输出轴撞弯了,手搬搬就修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不能直接用720电机吗?为什么要减速组?

也能带动, 劲儿小一些。 直驱一撞,电机轴直接受力,来几次,电机后盖就顶开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不能直接用720电机吗?为什么要减速组?

减速组搭配大一点的桨,拉力更大。
在外转子无刷电机普及前,电动飞机大量应用减速组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前我也担心反扭,但实际情况是没有感觉到。  直驱也试过,能飞,但 没有这个减速组的劲儿大, 这个可以 ...

谢谢,你配的多大的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配的多大的浆?

减速组自带的,叶片轻薄,柔韧性好,不会硬折断, 没换过, 和机身一样,看不到损毁的希望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我也担心反扭,但实际情况是没有感觉到。  直驱也试过,能飞,但 没有这个减速组的劲儿大, 这个可以 ...

谢谢,反扭不大就不担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尾翼用一小段钢丝传动

原理类似,我用3D打印了个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