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f4v3飞控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2-03-17):
使用bf刷不了固件,确定进了dfu模式,在正常模式下也能使用bf与飞控连接,因为刷不了bf固件无法用bf调参。
使用inav刷了固件之后,调参包括测试电机功能都正常,但是无法连接遥控器,接收机端口使用的rx6,接在接收机的sbus端口上,接收机页面设置了sbus协议,但是通道显示有十几个通道,且使用遥控操作完全无反应。
断开连接使用解锁键6通道机器也无法解锁。
想知道这是焊线的问题还是固件问题?遥控器是麦克mc6c

网友A:
除了需要确定uart6上有反相器,其它问题都不典型,建议还是多检查小细节,多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需要确定uart6上有反相器,其它问题都不典型,建议还是多检查小细节,多试验。

您好,您说的反向器是电子元器件么?应该怎么看?先谢谢了。

网友:
1.inav 能刷,就在inav地面站里边选择本地的bf固件刷进去。有可能是地面站版本不对导致不能刷固件。
  下载最新的BF地面站,注意一下飞控支持的固件。新板子的固件用CUP区别,老板子固件用制造商和型号区别。
   老板子的固件到3.X就没了,如果是老板子就去找对应的固件,不要尝试在老板子上刷新固件,我就刷废过一个飞控。
2.接收机界面是显示10多个通道的,但是只有接收到信号的通道会动,有效。
3.uart6功能页面设置对了吗?协议选择sbus没问题,飞控板上的触点短接对了吗?
4.先确定接收机收到信号了,再看某一通道的功能有没有用吧,现在还不确定通道6有没有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您说的反向器是电子元器件么?应该怎么看?先谢谢了。

如果板子上有sbus丝印字样,那就没有问题。
或者看飞控说明书,接线图,有关sbus的接线点。
以上都没有,就需要找到哪个端口有反相器,反相器只是元件的一种工作状态,有些是一个三极管,有些是一个8脚的逻辑芯片。

网友:
我飞控到手一般都是先输入一些命令,了解飞控的详细型号,复制所有资源,等,作为备份和基础,然后多下载一些固件,多种刷写和试验,总能找到最好的。

网友:
新手 建議 不要用SBUS     找個反向協議如IBUS        不然就是你自己要會 DIY 反向器   三級管和兩個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板子上有sbus丝印字样,那就没有问题。
或者看飞控说明书,接线图,有关sbus的接线点。
以上都没有 ...

好吧。我去找找教程,谢谢。

网友B:
哪会有那么复杂,F4V3这款飞控我自己都焊过好几个:

1.如果你的接收机是使用SBUS协议,那么就要将信号线接到RC焊盘或者RX6焊盘上就对了,如果刷INAV,要用最新版本的调参软件刷最新版本的的固件,固件名字选择OMNIBUSF4V3,端口配置中选择uart6,然后在接收机位置选择SBUS协议,就一定没有问题。
你连不上,有可能刷的时候选择错了固件,也可能用的比较早的INAV版本,比较早的INAV版本对SBUS的支持不好,有些接收机不支持。
2.如果INAV调参软件能刷用DFU模式刷固件,那么BF也一定能,还是要下载最新版本的BF调参软件,刷最新的固件,但BF刷固件与INAV不太一样,如果不能在线方式刷,要下载离线固件文件和配置文件,刷好固件文件后,从CLI中执行配置文件导入操作就可以了。
3.在win10下,有时DFU看上去正常,但BF调参软件却连接不上,可以使用ImpulseRC_Driver_Fixer程序修复一下驱动就OK了,这个程序可以自己BAIDU,如果实在找不到,就联系我,我发给你。

如果实在搞不定,可以加我QQ408230970,我远程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会有那么复杂,F4V3这款飞控我自己都焊过好几个:

1.如果你的接收机是使用SBUS协议,那么就要将信号线 ...

谢谢,原来是卖家发错货了,是f4 pro v3,接口定义不一样,我接到rx1上连接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