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s27舵面如何设定混控

楼主(2022-03-17):
板机s27如何设置舵面。遥控是天地飞et16s。

网友A:
模型类型选择固定翼,模式选择飞翼,接收机上信号线插对通道,一般两个舵机是1和2,电机电调是3。
地面拆桨,通电检查遥控器打杆、舵面反应之间的关系对不对。

网友B:
遥控器说明书这个是好东西
可惜现在很多人不愿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类型选择固定翼,模式选择飞翼,接收机上信号线插对通道,一般两个舵机是1和2,电机电调是3。
地面拆 ...

收到收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说明书这个是好东西
可惜现在很多人不愿意看

好的,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