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选择,CC3D刷写ardupilot

楼主(2022-03-17):
最近正在捣鼓直驱450,直驱用ardupilot方便些,刚好手头有一块CC3D,6个常用PWM,装直升机的话还富余一个,关键是有罗盘,不需要外接罗盘,舒服

网友A:
沙发,能不能出个装机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能不能出个装机教程

教程ardupilot官网有,写了也就是搬运而已,照着官网来

网友B:
这东西我在几年前就飞过,价格便宜,缺点是不抗震。这个问题非常致命,我用inav固件也飞过直升机,也是这个问题,最后选择了pixhaw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我在几年前就飞过,价格便宜,缺点是不抗震。这个问题非常致命,我用inav固件也飞过直升机,也是这个 ...

装直升机的话即便是pixhawk也需要物理减震的

网友C:
CC3D刷ardupilot真是狠人啊,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3D刷ardupilot真是狠人啊,效果怎么样

还没来得及上机

网友D:
牛逼啊,请问你是根据CC3D的硬件配置,直接去更改ardupilot里AP_HAL_ChibiOS的hwdef文件设置,编译然后就能成功烧录进去吗?你是不是也看过“怒飞垂云”的ardupilot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逼啊,请问你是根据CC3D的硬件配置,直接去更改ardupilot里AP_HAL_ChibiOS的hwdef文件设置,编译然后就能 ...

我看到官网有CC3D的固件,就直接刷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到官网有CC3D的固件,就直接刷了

请问你说的是这个ardupilot的wiki吗?我在里面没看到有CC3D的固件诶(或者是我看漏眼了),如果不是在这里面的话还请你指一下路,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我在几年前就飞过,价格便宜,缺点是不抗震。这个问题非常致命,我用inav固件也飞过直升机,也是这个 ...

不抗震可能跟传感器冗余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说的是这个ardupilot的wiki吗?我在里面没看到有CC3D的固件诶(或者是我看漏眼了),如果不是在这 ...

CC3D revolution

网友:
引用 楼主:
CC3D revolution

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抗震可能跟传感器冗余有关

请问不抗震跟传感器冗余有关是什么原理呢?想大概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不抗震跟传感器冗余有关是什么原理呢?想大概了解一下。

扩展卡尔曼滤波,ekf

网友(2022-04-17):
CC3D revo是405主控,不是我们认识的103主控的CC3D

网友(2023-09-22):
大神有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