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升机安装H1飞控的问题。

楼主(2022-03-17):
最近帮朋友装机一台工程机,需要使用飞控。在飞控的安装使用过程中遇到几个问题,请教一下用过的朋友。
1.飞控带电压检测功能,但是最高只支持6s。12s的直升机就无法使用比功能。在飞行过程中,悬停突然直接断电炸鸡。检查电池电压为3.75。想问下,H1飞控这种工作模式是否正常?
2.悬停过程中,打尾舵飞机不是绕主轴旋转,而是小半径航线。是否正常?
3.直升机飞控是否还是要用大疆的比较靠谱?

网友A:
1、不知道为何断电,是不是断的电调信号;
2、绕gps模块旋转的,需要在飞控界面设置偏置,就是gps到主轴之间的距离;
3、目前感觉还是pix靠谱一些,大疆直升机飞控老了,H1说实话就是个玩具

网友B:
断电的问题,是不是飞控没单独接电?和舵机混用一套电源系统了?

网友C:
这种开源飞控时候会折腾老鸟研究。一般人还是选大疆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电的问题,是不是飞控没单独接电?和舵机混用一套电源系统了?

他的接线是接收机就一个sbus线接到飞控,电调油门线插飞控上。然后舵机全部插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知道为何断电,是不是断的电调信号;
2、绕gps模块旋转的,需要在飞控界面设置偏置,就是gps到主轴之 ...

他的接线是接收机就一个sbus线接到飞控,电调油门线插飞控上。然后舵机全部插飞控。电调低电保护设的3.2伏。电池电压是3.75伏。电调低电保护没触发,应该是飞控断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开源飞控时候会折腾老鸟研究。一般人还是选大疆省事。

第一次用飞控,之前一直陀螺仪飞3d的。

网友:
直升机功能多不一定就好。直升机飞控最主要就是要稳定。像真机装飞控能定点定高就够用了。功能多不会折腾还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还是上pix吧,官方给的文档也很简单的,你既然是工程机,要求肯定工程应用大于娱乐应用,所以目前能匹配你的要求要不就是工业飞控,要不就是pix

网友:
装工程机必须pix这类开源飞控。 成品飞控拿去商用不太靠谱,尤其dji这些, 如果做批量当心他们告你。 电压检测你从平衡头引出6s就能凑合, 反正电芯要没电基本上都没电。

网友:
工程机一定选PIX系列,还可以规划航线自动飞行

网友:
我用的电压模块12S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的接线是接收机就一个sbus线接到飞控,电调油门线插飞控上。然后舵机全部插飞控。

这种接线方法,飞控会死机的,要单独供电

网友:
个人觉得h1不适合工程机,还是得pix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接线方法,飞控会死机的,要单独供电

说明书上就是这样接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上就是这样接线的。

好的,那就按照说明书上说的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的接线是接收机就一个sbus线接到飞控,电调油门线插飞控上。然后舵机全部插飞控。

使用h1的话,就不用陀螺仪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