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P3T滑翔机装机流程

楼主(2022-03-17):
上次发布了这款新P3T滑翔机的贴后,
P3T遥控滑翔机的测试飞行
经过多轮测试,工艺确定,这款新机已经逐步在几个航模队中开始投入使用,并且有部分爱好者休闲飞行。
机子有三款配置:空机、高完成度空机、PNP。
由于不同人对空机的装机,特别是舵机布置有不同理解,现将空机的装机流程进行展示,并附上模友自己的方案。

三款配置区别

选择空机进行安装,开箱配件如下,

第一步安装舵机支架(后面有模友自己的方案)

完成环氧的灌缝隙后,等待固化

牵引钩安装,关于牵引钩,在设计之初,考虑过双钩或者可调钩,后经过和多位教练沟通,认为在青少年比赛中,多一些设置,就多一些训练和比赛的复杂性,决定采用单钩设计,经过包括多地的教练和小选手实际测试飞行,效果满意。

襟翼拉杆槽从处理,根据舵机高度确认开槽位置。

对接尾管,一定将粘合面进行处理,

尾组舵面安装,采用扭簧拉线结构,减轻重量。由于采用上置平尾,拉线是向下运动,所以平尾舵面扭簧要向上挑。
注意安装时,扎入点在舵角附件,确保舵面均匀受力。

制作安装尾组拉线

舵机舵面回中后,夹紧夹头,点502固定

襟翼舵角和摇臂扩孔,用附件的拉杆做钻头,确保无虚位。

至此完成组装,根据参考重心和各自飞行习惯调试,在机头配重。

PS:下图时YB同学根据自己的思路,对舵机安装进行了调整,此方法需要一定动手能力,但是襟翼舵机前移,可以有效减少
机头配重的重量,降低整机起飞重量,效果也很棒
舵机支架改动

安装到位

整体起飞重量

附上YB童鞋爽飞的视频

网友:
看起来非常漂亮

网友A:
有个dlg想改,多种玩法,牵引钩和弹射橡皮筋整套有卖吗,懒得自己做了,尤其是牵引钩用的那个爪牙螺母尺寸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dlg想改,多种玩法,牵引钩和弹射橡皮筋整套有卖吗,懒得自己做了,尤其是牵引钩用的那个爪牙螺母尺寸 ...

dlg的机翼受力布局不同,搞不好机翼就拍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lg的机翼受力布局不同,搞不好机翼就拍手了。

多谢大佬

网友B(2022-05-23):
这架飞机翼展是多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架飞机翼展是多大?谢谢!

这台翼展1350mm,如有翼展需求,还有2米翼展级别的机型。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8888&page=1#pid23261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