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不明震动

楼主(2022-03-17):
大佬们帮忙看看,在roll轴震动很大是什么原因,换了几种桨,把图传摄像头都拆掉,只留飞控在上面,电机也用减震垫,没有任何改观,100hz内的震动还有什么原因吗?(mark5机架,驭风2电机)

网友A:
        把电机减震垫拆掉试试。
        震动不会凭空消失。减震垫只会延迟震动的影响。

网友B:
几寸的飞机?如果是五寸以上的,正常。如果是小飞机,做桨平衡就能解决问题。穿越机比直升机容易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寸的飞机?如果是五寸以上的,正常。如果是小飞机,做桨平衡就能解决问题。穿越机比直升机容易很多了

5寸机,但是pitch轴上不抖,只有roll轴上抖,这样抖pid就会跟着抖,还有啥原因吗?或者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机减震垫拆掉试试。
        震动不会凭空消失。减震垫只会延迟震动的影响。

装上和拆掉没啥区别,100hz内的都还在,还有啥原因吗?会不会是机架共振什么的?关键只在roll轴上震动大

网友:
调了这么多年穿越机我能告诉你这是玄学,换个飞控可能就好了,有些飞控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单独的一个轴方向的低频噪声大,有可能是飞控上陀螺仪的供电电源稳定性差,要不就是陀螺仪本身有问题;因为硬件上实在找不出毛病。

网友:
兜了一圈现在都不看这种了。还是现场手感调最好,大油门不抖就行。

网友C:
有飞机的照片吗?这种低频下泛泛的噪音不太像是细而硬的结构谐振,更像是一个软趴趴的东西在捣乱。天线拆了吗?
实在不行就像6楼说的,把飞控转90度试试,如果震动跟着飞控走就折腾飞控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飞机的照片吗?这种低频下泛泛的噪音不太像是细而硬的结构谐振,更像是一个软趴趴的东西在捣乱。天线拆了 ...

一样的,比如原来是roll轴噪声大,换个转90度之后变成pitch轴噪声大了,跟整机没有太大关系,我还试过把飞控安装调成斜45度,你猜怎么着,噪声平分到两个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飞机的照片吗?这种低频下泛泛的噪音不太像是细而硬的结构谐振,更像是一个软趴趴的东西在捣乱。天线拆了 ...

好的,图传天线啥都拆了,915天线直接绑在机架上,听大神说的打算再把电机线弄的松快点再试试,等我结果,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飞机的照片吗?这种低频下泛泛的噪音不太像是细而硬的结构谐振,更像是一个软趴趴的东西在捣乱。天线拆了 ...

很有道理,我明天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有道理,我明天试试

有条件的话,换个飞控试试,替换法是解决问题的最简单方式

楼主:
已测出,飞控旋转90度后,还是roll轴振动大,看来是飞控的问题了

网友:
可以试试加个电容,之前我也出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5寸机,但是pitch轴上不抖,只有roll轴上抖,这样抖pid就会跟着抖,还有啥原因吗?或者解决办法
...

别太在意抖动,把pid参数调小一点试试看,这些振动不会引起飞机剧烈抖动,参数调对了,自然不抖了

网友:
弄一点硅胶,把你的陀螺仪涂抹边缘,再试试

网友:
主板的陀螺仪上

网友(2022-05-23):
我是pitch轴 震动大得很。。。而且新发现的两个飞机 都是 油门1300左右会出现震动,大于或者小于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