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电调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2-03-17):
买了一个旧电调,不知道那组黑白线的作用和接法,请教一下,谢谢!(见图)

网友:
是不是接WF,用手机调参。

网友:
那两根线上应该有个开关或者是一个插座之类的,一般是调节电调5V输出电压的。

网友:
这种OPTO没有内置BEC,一般3pin的是油门线,2pin的连接编程器调整用的

网友:
接散热风扇

网友A:
黑白线是油门,3pin的是数据线。

这玩意又不是古董,你百度搜索一下都比问的快还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白线是油门,3pin的是数据线。

这玩意又不是古董,你百度搜索一下都比问的快还准

谢谢大家指点,不知道输怎样的关键词,最后在飞盈官网上找到。

网友:
自爆引线?

网友B(2022-04-27):
这个正好我用过,黑白线接简易舵机测试仪的地线和信号线,测试仪可以用充电宝5V输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正好我用过,黑白线接简易舵机测试仪的地线和信号线,测试仪可以用充电宝5V输出供电。

非常感谢,买了 闲鱼二手的,好像是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买了 闲鱼二手的,好像是坏的。。。

这个是植保机(农业无人机)上的,能驱动一般的无刷电机,没有霍尔。如果没有烧一般应该是好的,用简易舵机测试仪(淘宝几元钱),就可以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