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东西?高手路过指点下

楼主(2022-03-17):
废品站淘的,感觉做雕刻机可能用的上就拿回来了,但不知是什么,大家指点,1.电机上带的是分配泵吗?给雕刻机供油或水可否?2.那个透明塑料的可能也是个泵,通过旋转撸胶管断续供水或油,3.电机驱动和plc我认识,4.另一个小盒子不认识。

楼主:
这里是人少还是都睡觉了啊?第一、二图那个东西在百度和淘宝上都没查到,也没有标签,只有"选择装置  XZ011501070"字样,好像是一个试验仪器上拆的,不锈钢的很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蠕动泵

谢谢,蠕动泵应该是第三图。第一二图名字也查到了,叫九通阀,但是不知道其工作原理,几进几出?还有最后一图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望指点

网友B:
九通阀,,通过位置旋转给不同的通路供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九通阀,,通过位置旋转给不同的通路供油的

是一进八出吗?1~9哪一个是进?还是进入口也可变?有点蒙圈

网友C:
这个是多通阀,水质检测仪上用的,控制检测试剂及测试水样的流向,伺服电机转速很慢。绕一圈管子的是蠕动泵给进试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多通阀,水质检测仪上用的,控制检测试剂及测试水样的流向,伺服电机转速很慢。绕一圈管子的是蠕动泵 ...

谢谢,多通阀上有1~9根管道,看不出怎么进出,可否用在雕刻机供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多通阀上有1~9根管道,看不出怎么进出,可否用在雕刻机供油?

不适用,多通阀不能多路开阀只能开其中一路。

网友:
多通阀是根据电脑程序由步进电机执行开闭,每个阀门开通与关闭间隔时间不一定是均匀的,在实验仪器和一些自动生产线用到。步进电机转速可以利用驱动程序电路自己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