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电机 参数介绍推力有2.5kg,我装机只有1.2kg的推力,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22-03-18):
    装了一台zohd竞速机,看b站视频接近300的速度,我也参考配置买了一套,电机2806kv1920,6×4二叶竞速桨,电调铂金50A的V3版,6s1800mah75c电池,装好放秤上清零,满油只有1.2kg推力!
    换成朗宇三代x2220 kv2200,同样的桨电调电池,推力还多450g
     这款机有更暴力的电装推荐吗,上面两个电机都是别人推荐的,感觉远远没有上到这款机的极速

网友:
这种电机和桨实际推力什么的,和电机厂家给的肯定有出路,他给的条件你可能并不满足(比如说你是否可以以一个非常大的电池配一个大电调来进行测试,保证电流供给)
我推荐你看桨厂家给的数据,他们那边给的数据符合实际一点
然后电机这边,可能绕线差异、磁铁的磁力什么的差距都会有后续实际的差异

网友A:
厂家是不是三叶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是不是三叶桨

推荐是三叶桨,给穿越机用的,但三叶桨会比桨叶竞速桨慢

楼主:
引用 楼主:
推荐是三叶桨,给穿越机用的,但三叶桨会比桨叶竞速桨慢

比二叶竞速桨慢

网友:
换三桨拉力就上去了

网友:
首先两叶桨和三叶桨有差别
其次你的电池在大电流情况下也没法保持24V的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