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恒龙豹2A6炮塔怎样改成360度旋转?

楼主(2022-03-18):
恒龙豹2A6炮塔怎样改成360度旋转?想自己改,顺便把动力也改成550电机

网友:
我记得炮塔座圈齿轮有一个限位。把那个限位切掉就行了

网友A:
需要装一个电滑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装一个电滑环

把原来那个带齿的环去掉,换成不带齿的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原来那个带齿的环去掉,换成不带齿的环?

需要额外加电滑环,没有电滑环,电线会拧成一股

楼主:
我试一下

楼主:
买个两路电滑环就可以,电机和舵机各一路。

网友:
来个视频,以前的都看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