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百分表螺母

楼主(2022-03-18):
拧坏的螺母

燕尾槽崩边

找了一根膨胀螺栓

打孔攻丝

铣槽

切断

车端面倒角

收工合个影

谢谢观看

网友A:
知道你肯定是找了个借口,就想折腾。
直槽怎么就变燕尾槽了呢。

网友:
同问,直槽怎么变燕尾了?

网友:
有设备就是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你肯定是找了个借口,就想折腾。
直槽怎么就变燕尾槽了呢。

当然是用燕尾铣刀,图没上传

网友:
铝的快换刀架,钢性,没有钢的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