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CAD软件建模设计
CAD三维中捕捉点的问题

楼主(2022-03-18):
在二维线框图中,画好的线框图中最底部(就是一个立方体,在俯视图中看)画上中心线,再想画圆,可是怎么都捕捉不到底面的圆心,是哪里没弄对吗?

网友A:
你的中心线可能画的都是不共面对角的。这种情况我一般开个自由旋转3DO命令,拉到没有歧义的角度然后画底面交叉线,再回俯视图画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