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穿越机各电装solidworks 3D模型图

楼主(2022-03-18):
RT 现在本人在画机架 想要电机 螺旋桨 飞塔(单飞控或四合一电调也行 凑一凑) 摄像头 图传的3D模型 用来装个机看看效果 同时查下螺丝孔位等地方是否有误
图为自己画的架子的半成品 稍微介绍下 轴距122.2mm(原定115mm 后来加了7.2mm 于是变成122.2mm)
飞塔孔位20mm*20mm(按大通F722飞塔画的)
电机孔位12mm对角线(按致盈1507/tmotor1507画的)
是否有误?
初二学生 刚学建模和穿越机 有不完善 不足的地方还请多多提出

网友A:
solidworks据说不错,正打算学习学习。

网友B:
不好找,其实没必要细致的模,自己画一个简单的就成,比划一下尺寸而已,比如电机,没必要转子会转动,就一个轮廓即可.否者还会加重电脑负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找,其实没必要细致的模,自己画一个简单的就成,比划一下尺寸而已,比如电机,没必要转子会转动,就一个轮廓 ...

知道了 谢谢
来自微站

网友:
随手比划就行,主要是设计的时候要预留好布线空间,有时候往往出现干涉的不是设备而是线材

网友:
小盆友都那么卷了吗

网友C:
我的建议是你要把所以能按上去的零件都画出来最后总装,这样你才能知道每个零件不会互相干涉的情况,况且这样更直观便于修改,成品切割好后能一模一样的还原,不然差一个孔位或者上浆后发现打到立柱还要重新加工不是很蛮烦?不过过来人说自己画图自己加工并不划算,成本还高。

网友:
先定目标,1507 按资料适合4寸机

网友:
一般4寸机约400g起飞(不带狗),看蓝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建议是你要把所以能按上去的零件都画出来最后总装,这样你才能知道每个零件不会互相干涉的情况,况 ...

没设计立柱单独孔位……设计的是直接用飞塔20*20孔位装CNC铝侧板 感觉比较那啥
来自微站

网友:
我在画架子之前把淘宝销量好的飞控电调电机尺寸孔位几乎全扫了一遍,七楼说的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你确定了轴距,确定了桨尺寸,每个轴画个圆圈就不可能干涉立柱。

网友:
知道孔距,知道厚度就可以了,还要啥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