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各位大佬能帮忙看看嘛。先谢谢了。

楼主(2022-03-19):
能帮忙看看是什么型号的抽水泵、电机还有遥控器模块嘛?

网友:
这种水泵网上一抓一大把,没人关注型号。

网友A:
这种捕鱼拉网船里面的电机和控制器都不是船模界会用的东西廉价的很。这的大佬不会玩这种的。如果想抓鱼你来错地方了去打渔界问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捕鱼拉网船里面的电机和控制器都不是船模界会用的东西廉价的很。这的大佬不会玩这种的。如果想抓鱼你来 ...

鱼界怎么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鱼界怎么走

我不打渔不认识哦,找东西上淘宝

网友:
淘宝上的都能用。问题是啥,问的不清晰
1,基本配件,正如大佬所说,打窝/拉网不是模型范围,东西也都是非标的。具体点
1.1船在手上,量量泵的电压就行了,别的无所谓。
1.2电调,一般指的比例遥控。你这是继电器的,不是电调的,相应的继电器坏了直接买继电器换上就行了。
1.3遥控器暂时没看出来什么接收机,不过改造的话,可以用航模的设备代替。

2,整体这个船感觉配个你自己的遥控加接受,如果你还会点电子焊接之类的应该能开起来。

网友:
电茶炉的抽水泵

网友:
加我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