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电调

楼主(2022-03-19):
各位大侠,没用过好盈铂金电调。商家说铂金系列不能用遥控器调参,要我在他家再买个设定卡。难道铂金真的只能用设定卡不能用遥控调参?谢啦

网友:
是的,商家没说谎

网友A:
还可以听电机的提示音来设置的 不一定需要设置卡 就是相对麻烦点而已

网友:
V3可以用遥控调,V4只能用设置卡

网友:
V4最恶心。。飞直机的话属于强制买设置卡,不买就只能精灵定速。

网友:
蓝牙也可以,有个LCD设置卡。比较和谐

网友:
好赢最无语的是不同系列不同设置卡,铂金和飞腾系列设置卡不一样,别买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听电机的提示音来设置的 不一定需要设置卡 就是相对麻烦点而已

有教程吗?进入设置模式和亚托一样吗?

网友:
铂金,v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