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轴换硬轴后速度降了一点起滑角度也小了些

楼主(2022-03-19):
换的同等350长度轴,还是用原厂三叶桨,速度变慢。

今天试了两叶桨夸张的是船都不起滑了。(第二图)

请教大家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另外金属三叶桨好难买呀,本来还以为两叶会更快一些的。
最x3张图是原软轴全油门状态。

网友A:
硬轴是有轴承的,不是抽出软轴换一个硬轴芯就能直接用的,这样换硬轴会一直磨,肯定慢,影响转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轴是有轴承的,不是抽出软轴换一个硬轴芯就能直接用的,这样换硬轴会一直磨,肯定慢,影响转速了

轴套里面配了轴承的

不知道是不是螺旋桨应该离船尾再远点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