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标压舵机供电电压?

楼主(2022-03-19):
标压舵机一般标注4.8-6.0v,
早些年的一部分舵机标注4.8v,被告知不建议在6v电压下运行。

习惯上来说,4.8-6.0似乎是4节或5节镍氢的标称电压,而5节镍氢充满大约有7v,试问7v左右电压对于标压舵机而言是否安全?有没有过热,甚至烧毁的风险?

或许4.8-6.0是一种傻瓜化标注?对于舵机厂商来说,已经考虑到4节或5节镍氢慢电到快没电时可能的4.5-7的电压范围?

楼主:
近些年许多模友使用2s磷酸铁锂,放电平台大约6.6v 作为标压舵机的接收电,长期超压是否会有一些风险?

4.8-6v 究竟是一个精确的范围还是一个模糊的镍氢时代对于电池节数的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些年许多模友使用2s磷酸铁锂,放电平台大约6.6v 作为标压舵机的接收电,长期超压是否会有一些风险?

4.8 ...

6.6的铁锂电池肯定没事,本来5节镍氢电压满电也超过6.6伏了。
一直再用铁锂电池,很好用,发挥舵机最大效率。

网友:
5节镍氢电池最高电压是5×1.4=7伏,超过7伏舵机就会烧掉。

网友A:
空载的时候应该不会有问题,带负载的时候电流会变大,力矩增大,电机发热量增大,电刷会加速磨损,磁铁会部分退磁。最终结果就是舵机提前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的时候应该不会有问题,带负载的时候电流会变大,力矩增大,电机发热量增大,电刷会加速磨损,磁铁会部 ...

您是说,标注4.8-6的舵机用2s铁锂的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