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接收机问题

楼主(2022-03-20):
论坛大姥请教一下,这款接收机正常对频下会出现信号中断的情况,单马上又会恢复,具体表现就是绿灯常亮然后红灯亮一下又变成绿灯,不管是电调供电还是单独bec供电都会这样,换过控也不行。

网友:
坏了,换,下一个

网友A:
我的也一样 特别是很近距离会失控 但是 正常飞没事 所以就没管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一样 特别是很近距离会失控 但是 正常飞没事 所以就没管它

磁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饱和?

不懂啊。这名词太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一样 特别是很近距离会失控 但是 正常飞没事 所以就没管它

改天我找个烂飞机飞得天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