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掉程序返厂回来设置问题

楼主(2022-03-21):
弱弱的问一下各路大神 电调之前掉程序返厂回来重新设置电调参数 是不是控上的设置也要重置 重新设定呀?

网友A:
需要重新设置的 电调和遥控器行程也需要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重新设置的 电调和遥控器行程也需要校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