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户外使用apm飞控需要带电脑吗?

楼主(2022-03-21):
f405wing飞控,装的apm固件,里面很多功能设置需要地面站电脑配合设置,这样的话每次外出飞行都要带上电脑吗?

看到可以连接蓝牙模块接手机地面站,不知道需要买哪一种?

网友:
思翼FM30高频头自带蓝牙,配合接收机自带数据传输,接收机把数据给高频头再通过高频头的蓝牙模块直接转发给手机,手机装一个QGC就实现电脑的功能了

网友:
调试就要带,调试完就不用了。

网友:
可以用手机OTG通过USB连接调参的

网友:
手机用otg线直接连飞控。
如果嫌接线麻烦,买个数传装上,飞机连发射端手机用otg线连接收端。
如果还嫌手机连线麻烦,买个蓝牙模块,按照要求焊在数传接收端,外接电池
来自微站

网友A:
一般设置好就不用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设置好就不用电脑了

飞航点不是要现场设置和实时调整吗?感觉能手机或ipad便携终端连接还是挺有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航点不是要现场设置和实时调整吗?感觉能手机或ipad便携终端连接还是挺有用的

哦。你要飞航点啊!那就只能搞地面站了。玩法不同,我们这边一般不飞航点,几个模友编队跟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