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普通推台锯改成精密级(无刷电机)!

楼主(2022-03-21):
买了一台便宜的推台锯,结构设计比较合理、美观。但有两个致命的缺点:
1、噪声恐怖。
2、精密度差。
现在想更换成无刷电机,可调速,达成以下目标:
1、降低噪声。
2、提高精度。
3、希望能锯钢材。
持续更新中,请大家发表看法。。。

网友:
沙发……
这个有用,轻型台锯,低噪音,楼房党的最爱。可惜市面上除了少数几款锂电的,价格贵不说,续航又差劲
来自微站

楼主:
加固升降 底板 。

楼主:
升降电机座制作.

网友A:
台锯锯钢板感觉不安全啊,轮子切线飞出的方向是对着站人的这边啊,合金锯片掉齿是存在的,而且那个铁屑温度是真的高,,和砂轮锯出来的那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还是锯在上面安全吧,

楼主:
升降丝杆制作:原丝杆螺距小找不到螺母,所以重新做一个。

楼主:
电机及升降机构组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锯锯钢板感觉不安全啊,轮子切线飞出的方向是对着站人的这边啊,合金锯片掉齿是存在的,而且那个铁屑温度 ...

说得在理,我认为如果一定要用锯来锯钢材,最好还是用带锯比较安全。

网友:
两个塑料齿轮可以换一套麻将机的金属齿轮

网友B:
楼主的水平完全可以自制这个啊,我看你也就是利用了外壳、一些铝件、2个塑料齿轮。

网友:
做了一个圆锯,不够结实而且扭矩不足,把锯片夹住了,合金锯片拆下来就碎了。

楼主:
台面锯片挡板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锯锯钢板感觉不安全啊,轮子切线飞出的方向是对着站人的这边啊,合金锯片掉齿是存在的,而且那个铁屑温度 ...

肯定要采取安全措施,看过外国人用过,挺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水平完全可以自制这个啊,我看你也就是利用了外壳、一些铝件、2个塑料齿轮。

改也挺麻烦,要满足原来尺寸,很不容易。
全部自己做 用时更多。

楼主:
推台锯的校准与试锯。精密锯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推台锯的校准与试锯。精密锯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

漂亮,这个太实用了!

网友:
太厉害了,开发套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漂亮,这个太实用了!

楼主:
开关制作:使用航模电调作驱动关断电机比较难,想了很长时间 ,最后决定装个遥控开关,遥控距离30米,效果挺不错。

楼主:
新锯开张:给推台锯配个柜子。

网友D:
楼主又一大神作!
锯片运转时有没有跳动?如何解决的

楼主:
台锯柜子用塑料条封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又一大神作!
锯片运转时有没有跳动?如何解决的

主要是电机锯轴精度比较高。

网友A:
锯钢板试过了没,好用不,好用我也买个来改

网友E:
问下推台锯是从那买的,价格有多便宜?

网友:
可以改造前先测一下两种电机空载下各自的噪音分贝值。

楼主:
改进铝合金靠山。
铝合金靠山涩而不滑,手感凉,不亲民,需要改进。

楼主:
做一个吸尘器接口,收集烟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锯钢板试过了没,好用不,好用我也买个来改

锯木头的机器强度差刚性弱,锯片锯铁板难,有待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下推台锯是从那买的,价格有多便宜?

网购,900多。

网友:
这种串激电机的电圆锯噪音本来就大,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在锯台一圈用厚一点的板子全部封死,可以把噪音抑制下来,但是开板还是会有噪音,木工台锯就是这样,只能说把噪音降低,完全没噪音是不可能的

网友:
如果不要求切45度,随便用个电圆锯改装一下,用丝杆螺母做个升降机构完全够用,要45度斜切还是做耳轴倾斜,可使锯片始终在一条直线上但是那样工作量大增

网友:
便携型台锯的噪声主要来自于齿轮变速部分,如果改用皮带传动(前提是齿轮变速机构不是在串激电机内部)噪声不大;
所谓“精密”首要环节是锯台的平整度,铸铝台有不同程度的应力变形,肯定不如铸铁台;
贴面板的锯切面质量、贴面是否崩边很大程度取决于锯片质量、与台面档板的间隙配合,与其他部分关联不大,除非其他部分十分差劲。
对于很多人向往的“得伟”便携台锯,噪声大得惊人,台面平整度也不尽人意(君不见某些“海购”品台面差个2mm都有),本来便携台锯就是针对装修现场用途的,谈不上所谓“精密”。

楼主:
买了一截铝型材和透明板,准备做台锯手推板,不料电机锯料时严重超载,来不及散热电机被烧毁。

楼主:
继续做滑动推料板。

楼主:
做一个工件夹具。

楼主:
定位靠山制作。边做边玩,加工快乐。

楼主:
翻转定位靠山制作。

楼主:
手动推板调整美化完工。

楼主:
安全措施不能少,透明挡板 制作。

楼主:
最后做2个抽屉。

网友(2022-07-17):
宝哥能给我调一个小牌子吗

网友(2022-12-09):
拾柴为宝老师

网友:
提个建议啊,遥控开关还是不太可靠,
作为台锯,还是考虑个急停电源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