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请问有副翼直升机上三轴陀螺仪仪以后还能倒飞不

楼主(2022-03-21):
如题,飞越450pro有副翼,k8陀螺,舵机像无副翼那样全插陀螺上,这么搞还能倒飞,垂直爬升,俯冲之类的不

网友:
实践才是硬道理

网友:
过去有人试过,不过k8得细调,按理应该可以的,反正告诉你有副翼用k8可以飞,具体你就实践吧,毕竟没太多人在搞有副翼了,包括我都放弃有副翼了。

网友A:
有副翼只把尾舵插k8 斜盘插接收机

网友:
思路惊奇,实践一下加了腿的蛇会不会跑的更快

网友:
可以试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副翼只把尾舵插k8 斜盘插接收机

就尾巴这个通道,1个100元的K8比以前一个一千元的GY401好太多了 ,科技涨的最快,也亏的最快,华强北的卖智能手机的体会最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尾巴这个通道,1个100元的K8比以前一个一千元的GY401好太多了 ,科技涨的最快,也亏的最快,华强北的卖 ...

k8复制粘贴的v8,正版v8也得一千五

网友:
引用 楼主:
k8复制粘贴的v8,正版v8也得一千五

问题是被破解了,100元的效果和稳定性和1000元的相差无几,所以,,,,
近期飞装有神经元陀螺仪的BTS700,那感觉和V8真的是不一样,不知道是哪里产的,二手的就四五百

网友C:
能肯定能,不过有副翼的操作反馈会略微延迟,可能出现类似金鱼尾的修正追尾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肯定能,不过有副翼的操作反馈会略微延迟,可能出现类似金鱼尾的修正追尾现象

如果真的出现这种现象怎么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真的出现这种现象怎么破?

不懂,换正宗无副翼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换正宗无副翼多好

折腾着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真的出现这种现象怎么破?

改DFC旋翼头,有副翼结构本身相应比较慢,感觉适合优雅航线,练习机,要暴力还的D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