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船安装完成,周末准备试水。

楼主(2022-03-21):
电调:好盈海王180A;
电机:TP4040   1920KV
控电:FS i6x

装好五金才想起拍照

接收机,电压回传用塑料盒子装好

电机,电调,舵机,接收都装好

尾部特写

船头特写

最后发现老鼠尾有2mm间隙,我想用砂轮机打磨船轴或者电机轴。
论坛里还有大神有其他方法吗?

楼主:
广东肇庆有没有船友一起玩船的。
来自微站

网友A:
电机轴不要磨,软轴也不要磨,在电机座后面加一层圆环填厚就行了。淘宝有得买,活着你拿木片做一个也行。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不要头疼医头 脚疼医脚,得跳出来思考。

网友B:
这位置正好。买一个平面轴承装上。

网友:
配置真不错啊!

网友C:
我也有一条,但老是只有一个人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不要磨,软轴也不要磨,在电机座后面加一层圆环填厚就行了。淘宝有得买,活着你拿木片做一个也行。明 ...

好,知道了,就是白色的那个垫片对吧?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条,但老是只有一个人玩!

广东这边玩船的还是比较多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位置正好。买一个平面轴承装上。

恩。看到了。谢谢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条,但老是只有一个人玩!

滇池能玩船不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不要磨,软轴也不要磨,在电机座后面加一层圆环填厚就行了。淘宝有得买,活着你拿木片做一个也行。明 ...

大神的意思是说在电机固定的螺丝处增加垫片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神的意思是说在电机固定的螺丝处增加垫片嘛?

沿着电机一圈,然后螺丝处打孔穿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沿着电机一圈,然后螺丝处打孔穿过。

我想了解一下,老鼠尾处,到底需不需要留出一点空隙,因为留与不留都见过,不留是能更紧密一点,留是高速软轴会缩短,刚好能紧贴,所以到底该不该留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想了解一下,老鼠尾处,到底需不需要留出一点空隙,因为留与不留都见过,不留是能更紧密一点,留是高速 ...

留0.5mm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留0.5mm够了

好滴,谨记!

网友E(2022-08-02):
引用 楼主:
广东这边玩船的还是比较多

清远来不来玩船
来自微站

楼主(2022-12-26):
引用 网友E:
清远来不来玩船

清远哪里?

网友:
清远城区中心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