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 comet mini震动大的问题有人遇到吗?

楼主(2022-03-22):
如题,小飞机震动却很大,找了一圈是聚焦在主旋翼上的,主轴多少有点偏摆,已经换了一个主轴了,稍微好一点,各位朋友有好解决方案的吗?

下面放个视频,主轴偏摆的

再放一个自己写的飞控姿态增稳的飞行视频,还行挺稳定的,就是震动太大,没办法把加速度用作定高定点的用途,因为滤波太狠,加速度的延迟太大

这个sab comet mini的旋翼头因为做短,也是蛮特别的,想改进也感觉好难,不知道有没有哪的朋友有过这个问题和解决方案,我这个轴其实已经买过一个换了,但是就是感觉没有手上的380来的震动小

网友A:
主轴精度不行就会放大震动

楼主:
这个飞机玩的人很少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飞机玩的人很少吗

据我所知,深圳好像一台都没有,这种飞机是拿来收藏的,不是拿来飞的

网友:
要飛的會買fireball
基本上是一樣的東西
當然買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我所知,深圳好像一台都没有,这种飞机是拿来收藏的,不是拿来飞的

好吧,难怪这个飞机这么差劲的精度没人出来说,我把整个尾巴驱动全换成直驱的了,现在就剩主轴震了,为了解决震动对imu影响还专门的设计了对应频率的滤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难怪这个飞机这么差劲的精度没人出来说,我把整个尾巴驱动全换成直驱的了,现在就剩主轴震了,为了 ...

滤波器都能自己设计,还有啥不能自己搞的?!我大学时代没好好没学高数,我现在还在学习耶鲁的理科教材呢,真是精彩,parametric function和Vector caculus,参数方程和矢量微积分才是关键中的关键,掌握了这两方面基本理论,建模解决问题基本方法就出来了

网友:
可能是外壳共振呢。

楼主:
最新发现,是轴承,sab原装的电机还有主轴座的轴承都不好,我换了一个国产的P5级别的轴承就安静的不得了了

网友C:
什么途径买的这款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途径买的这款小机

航模达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