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了,有惊无险,差点提控回家....

楼主(2022-03-22):
飞了4块电,飞第5块时,一不留神大意了,飞离视线,迅速绕过树,一看飞机越飞越远,再打杆控制没反应,估计是遥控器失联,眼看着飞高飞远,没有一点办法,,此时电量耗的差不多,眼看飞机朝河对岸的停车场砸下去,我心想泥马这下玩玩了,砸到宝马,奔驰那事情就整大了。。。。。,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停车场找飞机,还好停车场的车都没有坏,不幸中的万幸!比起砸到车,丢一架飞机能算什么。再顺着河边找没有发现踪影,心想掉河里的可能性非常大,丢了就丢了,真是不甘心啊,我还是去河对岸离飞场近的地方找找。地上找了一遍没有发现,结果抬头一看原来在这里,,离河就半米远,运气也太好了。捡回来洗洗,通上电,50米自由落体,居然啥也没坏。

网友A:
这么小的飞机飞不了多远就看不清了吧。遥控距离是不是太短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飞机飞不了多远就看不清了吧。遥控距离是不是太短了点

是的飞远看不清,用的是成品控,实际飞200还不到,没想到会出这个情况

网友B:
是不是飞的时候没带机罩?
我上次丢飞机就是因为没带罩子结果飞远看不清姿态。
说回来,不带罩子到底有什么好处?
唯一能想到的是调试的时候方便点,我那次就是大修之后为了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飞的时候没带机罩?
我上次丢飞机就是因为没带罩子结果飞远看不清姿态。
说回来,不带罩子到底有什 ...

没有带机罩,一堆线,罩子不好装,所以就没装了。

网友C:
失联会飞高?那就有问题了,提高试一下失控保护。比如启动后如果遥控器断电,飞机油门应逐渐减小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带机罩,一堆线,罩子不好装,所以就没装了。

每一条规矩后面都是血的教训
我丢了飞机之后就再也不敢无罩驾驶了,也不敢在晚上飞(之前还想折腾灯光来着)
带不了机罩,可能你可以贴几个红色之类的醒目胶带

网友D:
这样的环境就不适合飞直机,即使要飞也要控制高度和距离好运气不是时时有的,靠蛮力飞的这些东西一旦失去动力就是自由落体砸人是要命的。

网友E:
飞机还是检查检查吧,万一炸出暗伤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失联会飞高?那就有问题了,提高试一下失控保护。比如启动后如果遥控器断电,飞机油门应逐渐减小才对。

大意了,飞的自稳,其它还没有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一条规矩后面都是血的教训
我丢了飞机之后就再也不敢无罩驾驶了,也不敢在晚上飞(之前还想折 ...

嗯,是的,玩这些不能大意,什么情况都会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环境就不适合飞直机,即使要飞也要控制高度和距离好运气不是时时有的,靠蛮力飞的这些东西一旦失去动 ...

这位模友教训的是,飞场是在另一边比较空旷,误飞到这边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还是检查检查吧,万一炸出暗伤就不好了

嗯,多谢提醒。得仔细检查才行。

网友F:
一定要带头罩,不然空中姿态根本看不清

网友E:
你这是自己改过飞控的?

网友:
横轴可能弯了

网友G:
值得鼓励,选个好场地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定要带头罩,不然空中姿态根本看不清

玩直机还是个新手,有头罩飞远了有时候也有点搞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自己改过飞控的?

是我自已做的控,正在调试进行中。。。。。。

楼主:
还好,50多米自由落体,挂树上,啥也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值得鼓励,选个好场地继续。。。

谢谢,才调一半,后面加上失控返航就不担心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好,50多米自由落体,挂树上,啥也没坏

可能是微笑形变看不出来,通电看看卡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微笑形变看不出来,通电看看卡不卡

不卡,刚到外飞了近10个电,

网友H:
楼主飞3D么,200级以下漂不,感觉飞太远姿态都看不清了。听说M2直驱有点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飞3D么,200级以下漂不,感觉飞太远姿态都看不清了。听说M2直驱有点暴力。

我是新手,还飞不了3D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还飞不了3D

加油,苦练模拟器,进阶之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油,苦练模拟器,进阶之路!

嗯,谢谢指点,加油!